消除小继电器线圈反峰的二极管,4007还是4148?

楼主(2022-09-13):
消除小继电器线圈反峰的二极管,4007还是4148?

网友:
都可以.一般继电器电流都不大。

网友:
    从瞬态吸收的角度考虑应该用1N4148,而且电流也够了

网友:
    依据继电器工作电流确定
    100mA一下的可用1N4148,大于100mA时用1N4100。

网友:
    你不需要考虑所谓速度问题
4148不应该被用于超过100mA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