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ispvm system给cpld lc4064下程序,但每次一开始点Scan就报错“Failed to scan...

楼主(2022-09-13):
我用ispvm system给cpld lc4064下程序,但每次一开始点Scan就报错“Failed to scan board”,不是啥原因?

网友:
ispvm system 下载程序不正常大多是驱动程序问题,电脑是Win10、Win8需要在安装时从 设置\更新和安全\恢复\高级启动\疑难解答\高级选项\启动设置;然后重新启动选择禁用驱动程序自动签名驱动程序才能正确按装。
令外某些下载线在Win10下还要每操作一步都要拔插一下USB线。
例如按Scan后搜到LC4064选择要执行的操作,然后拔插一下USB线点击GO就可写或擦除一个芯片,操作下一个芯片时还要拔插一次。
还有ispvm system启动时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1.线插反了
2.编程器坏了
    3.线与芯片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