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atlab进行矢量的运算

楼主(2022-09-13):
求助matlab运用熟练的能手,怎样用matlab进行矢量的运算呢?

网友:
    matlab 的特性就是矢量/向量化 运算,所以,它可以完成大量的向量化计算
它既支持针矩阵论里定义的几乎所有的操作(只要符合矩阵论里矩阵计算的尺寸限制)
    它也可以完成matlab独特的元素对应运算,此时,*  /  ^ 一般换成 .*  .^  ./
另外,matlab 绝大多数函数都是支持向量化计算的,比如 exp(1:10),相当于计算了 exp(1) , exp(2) .... exp(10)

楼主:
    就是这样的图片,能不能用matlab话,或者说程序的话怎么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