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炉是用的软开关技术吗?为何对锅具选择有要求?

楼主(2022-09-13):
锅具的材质需要时有磁性的,又导电,这能理解;但为什么对锅具和电磁炉盘的距离有苛刻的要求呢?

网友:
这个是靠电流检测的。如果锅离开电磁炉的瞬间,电流会增大。电流检测电路会立马切断线圈的供电电压。

网友:
这个采用电磁振动方式进行检锅的,距离太远振动的幅值达不到,所用无法检测到。

网友:
当然对锅具要有要求了。一般都是用的铁锅啊,带磁性的。

网友:
电磁炉都有噪声,这种滋滋的噪声是电磁振荡的声音吗?还有变压器旁边也会听到那种声音,这些声音是电波本身产生,还是作用到了实际物体,使物体振动发声呢?

网友:
为什么有些电磁炉的频率那么低,每隔1、2秒通电一次,烧东西一会儿热一会凉。这样的频率是不是效率很低?同样的热量,耗电多很多。是不是省下了pwm芯片的成本,来降得价钱。

网友(2023-06-27):
我这里有一款家用电磁炉项目外发,有意者请加Q564250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