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过孔能否打在焊盘上?

楼主(2022-09-13):
PCB设计中过孔能否打在焊盘上?

网友:
    POFV:Plated on filled via缩写,指一种先用树脂塞孔再表面电镀铜的塞孔工艺。

网友:
    完全没问题,过孔打在焊盘上,对部分器件的焊接有影响,一般来说,去耦最好的方式,就是过孔打焊盘上

网友:
    一般需要在焊盘上打过孔的目的是增强过电流能力或加强散热,因此背面主要是铺铜接电源或地,很少会放贴片元件,这样为防止在回流焊时漏锡,可以将过孔背面加绿油,问题也就解决了,在我接触过的服务器主板电源部分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最好不要打过孔在PAD上,容易引起虚焊。

网友:
    对于贴片元件,回流焊的时候,焊锡会通过过孔流走,所以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