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连接器的质量检测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9-13):
FPC连接器的质量检测应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在我们购买连接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连接器的各个性能,不同的连接器有着不同的性能,而且大部分连接器是不能交叉使用的,这会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

网友:
连接器的使用环境很重要,特别是哪些特殊情况下工作的连接器,有的需要耐高温,有的需要防潮湿,有的需要抗震和抗冲击等。

网友:
FPC连接器的质量检测应该注意外观、尺寸、接触电阻、额定耐压、拉力、绝缘电阻、高低温环境适应性、可焊性、寿命、引脚耐焊性、失效率这些问题。

网友:
重要的是测试中要选择合适的连接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