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skill 自己定义的函数怎么返回多个值

楼主(2022-09-13):
    如题,skill 自己定义的函数怎么返回多个值。尝试把想返回的多个值组成一个list,但是无法把这几个值传递出去下面

    运行后main1 打印结果是: t (a b c)
    第二句报错fun1()不是list

    ( defun fun1()
         a=1
         b=2
         c=4
        list1='(a b c)
    )
    (defun main()
      printf("L" fun1())
      p=2*nth( 0, fun1())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list定义方法有问题,,用list(a b c)代替 list1='(a b c)就ok了,可以正常打印fun1(),即(1 2 4),而不是(a b c)。
    另外也在别的地方查了一些,用list返回多个值是比较普遍简单的用法(原话:Returning multiple values as a list is a clean way to do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