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布线时鼠标为啥会自动跳转到焊盘上?

楼主(2022-09-14):
AD20布线时鼠标为啥会自动跳转到焊盘上?

网友:
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在软件上设置。

网友:
在PCB编辑器界面下,依次按D >> O,打开Board Options(线路板选项)窗口。其中有Electrical Grid(电气栅格)选项,将其勾选并将电气栅格设置为所需的数值。所谓电气栅格,就是你的光标距离某些对象小于一定距离时,会自动吸附过去,这样可以提高光标定位的精度,解决某些对象不在移动栅格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