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隔离电源容易EMC测试吗?

楼主(2022-09-14):
隔离电源容易EMC测试吗?

网友:
    现在led电源非隔离上中小功率用的比较多,同一功率段来讲,跟电源选的方案有关,有的会好过,有的就比较复杂,单从emc来讲我觉得非隔离的比较容易一点。

网友:
    现在的开关电源基本上都是隔离的了,那种非隔离的都是卖给那些很穷的国际与地区的。
    工作经验事实得出隔离的不能代表EMC的好坏!主要是看你采用的是什么方案?还要看你的电路与结构设计!

网友:
    电源产品如果不是开关电源类产品EMC测试一般还是比较容易过的。当然电源产品滤波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