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无刷直流电机simulink仿真中的速度环控制问题?

楼主(2022-09-14):
在无刷直流电机simulink仿真中的速度环控制中,为什么经过速度环的PID控制之后,输出是理想的电流?可不可以详述一下其中的原因

网友:
    只要PID的输出与输入的传递函数是一阶的,都可以用PID控制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速度环PI之后可以得到参考转矩,而参考转矩与电流又是线性关系,所以PI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所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