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有这个标准吗?我只知道≤16...

楼主(2022-09-14):
    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有这个标准吗?我只知道≤16A的有……

网友:
    有的:
以下是相关标准:
    1、GB 17625.1-2003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2、GB 17625.2-2007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3、GB17625.3-2000电磁兼容限制对额定电流大于16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网友:
    只是增加几个测试项目。替代了原来的gb17625.1-2003。这次更换标准涉及到的产品:05类电动工具、07类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08类音视频设备类、09类信息技术设备、10类照明设备、16类电信终端设备。

网友:
    你要的标准应该是GB/Z 17625.6-2003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16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电流的限值
17625是发射的限值
17625是抗扰度的限值
对应的国际标准分别是IEC61000-3-*和IEC6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