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关于绘图plot的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2022-09-14):
    x= 0:pi/100:2*pi;
y = sin(x);
plot(x,y)

我想问一下x = 0:pi/100:2*pi;这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自变量啊,自己手画个正弦图,对比不就行了,pi就是3.14那个π,就是把pi按pi/100划分,太基础了

网友:
    仅供参考,构建x向量,即图像横坐标向量

网友:
    y是以x为变量的正弦函数,首先必须设定x的取值范围,格式:起始值:间隔:结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