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运放的性能参数,比如带宽 噪声 压摆率?

楼主(2022-09-14):
想要看看运放的参数是否与说明书标的一致,不知道该怎么测量运放的带宽 噪声和压摆率?有谁测试过麻烦给讲解一下?

网友:
    这几项参数很难测量,需要的设备相当贵。从实用角度出发,没有必要测量这些参数,按照说明书使用就是了。

网友:
    用网络分析仪或扫频仪可以测带宽;
    输入方波用示波器就可测摆率
测噪声需要专门的仪器,噪声系数分析仪,价格二十几万

网友:
    带宽 ,可以用信号发生器扫频,按照手册要求,做好外围电路,测一下-3db的带宽,

压摆率,可以用方波或者阶跃信号,信号源的爬坡速度要大于被测芯片的速度。测量信号幅度从10%上升到90%,或者90%下降到10%的时间,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噪声,需要专业设备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