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pll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09-14):
    我打算使用Altra的FPGA EP1C6内部的PLL,那么在画PCB的时候,我把25M的晶振接到了PLL的时钟输入引脚CLK0上,请问CLK1~CLK3引脚如何处理,因为我把这三个引脚悬空时编译报错

网友:
    你这是dxp在报错吧,没关系只要quartus不报错就行。这种错误不用理他,用低版本的protel 99se不会有这种问题。有人推荐更改pin的电气类型“把出现错误的引脚属性改为passive即可。”

网友:
    把晶振接到pll的一个clk管脚上即可,其他的管脚可以悬空,你编译报错可能是其他原因,你把报错代码贴上来看看吧。

网友:
    你怎么确定你的错误是CLK1~CLK3这三个引脚悬空造成的呢?

网友:
    接电阻接地,其实不接应该也可以,设置一下你的编译的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