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运放反馈都是加在输出以及反向输入端?

楼主(2022-09-14):
如题,看了很多电路都是这样设计的,请问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为什么就不能加在同相输入端呢?

网友:
    负反馈比正反馈稳定

网友:
    线性类应用要采用负反馈。

网友:
    负反馈的主要优势:
    1.电压增益稳定
2.减少输出阻抗
    3.增加输入阻抗
    4.减少变形
5.增大带宽

网友:
    除了振荡电路,运放应用的基本条件就是负反馈,没有负反馈就没有运放应用。

网友:
    其实不是没有加在同相输入端的,前提是你的目的就是产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