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自动走线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22-09-14):
pads LAYOUT自动走线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PADS layout 中无法自动走线,你切换到PADS router里 点击tools/Autoroute/start就开始自动布线了,不过自动布线前最好把规则设好,否则自动布线很难看,一般不建议使用。

网友:
自动布线前,要先设置下元器件位置,板框,布线规则。

网友:
初学者想到自动布线是十分危险的事,当然,如果只是玩玩那无所谓,想入行的话千万别搞什么自动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