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可以用ADS观察特性阻抗吗?

楼主(2022-09-14):
    一个最简单的集中参数LC2阶滤波器,有没有办法用ADS计算它的特性阻抗?

网友:
    集中器件和分立器件(非分布参数)的是端口阻抗而不是特性阻抗

网友:
    特性阻抗的特性体现在它只与网络的结构,元件等有关,而与负载电阻和信号源内阻无关
如果22端接一个360欧姆的电阻,11端的输入阻抗就等于它的特性阻抗1000欧姆
如果11端接一个1000欧姆的电阻,22端的输入阻抗就等于它的特性阻抗36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