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变压器两个绕组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2-09-14):
    开关电源芯片变压器两个绕组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和普通变压器一样,电-磁-电转换,初级、次级,匹数与电压比,不同的是它的效率高,体积小,电流频率高,波形为脉冲方形波,而不是一般常见的正弦波。

网友:
    一个是主绕組,直接形响后面次级感应的电压多少。另一个绕組是反馈绕组,供开关管导通或截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