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的输入电压范围小了,有能达到25V输入电压的替换IC吗?又有新问题

楼主(2022-09-14):
    AD620的输入电压范围小了,有能达到25V输入电压的替换IC吗?又有新问题
    性能上兼容即可,不要求引脚完全兼容.
知道的大侠们请留个型号或提个建议,谢谢.

网友:
    AD620输入范围小了。
    哪你就把 你的输入 信号 分压送进AD620里啊。

网友:
    想把电路简化,最好一个IC完成
如果没有替换IC,我只有加两个射随器然后在电阻分压了.这样电路会稍微庞大了点.

网友:
    共模电压,差模信号差不多在1V范围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