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机转速和电流闭环的间接矢量matlab仿真时,输出速度达不到参考速度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9-14):
电机转速和电流闭环的间接矢量matlab仿真时,输出速度达不到参考速度原因有哪些

网友:
加入积分环节ki,只有比例环节的时候,控制系统是有静差的,加入积分环节可以使静差为0

网友:
你看看你的速度环PI输出是不是限幅值设的较低,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