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驱动型号STI9287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2-09-14):
LED 驱动用的型号是Sti9287,是一颗Boost LED Driver,想问下IC是否能同时驱动几组并联的LED?怎么计算。

网友:
有原理图可以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
看看数据手册中,FB电压是0.2V,外接电阻是10欧姆,对应的电流是20毫安。对应这样的U=R * I的关系。U不变,看着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