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Studio使能finsh后按键无法输入怎么办?

楼主(2022-09-14):
复现步骤:

使用RT-Thread studio创建基于芯片的STM32G070RB工程,控制串口选用UART4,发送脚PC10,接收脚PC11,调试器选择ST-Link,接口SWD(默认使能了finsh组件)

下载程序后在studio的中断上可以打印RT-Thread版本,光标定位到msh后无法输入命令(同样的步骤创建基于潘多拉的项目可以在终端输入reboot重启设备)

网友:
程序打印RT logo后还有没有再正常运行呢,排查一下程序有没有跑飞?
另外检查一下硬件,RX管脚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
程序跑飞了,和Rx管脚未连接,未共地,这些情况下都是无法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