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炉是如何抑制传导干扰的?

楼主(2022-09-14):
电磁炉电源没有传导抑制电路,它是如何抑制传导干扰?电磁炉mcu电源也电路也极简单是如何抗的住干扰的?

网友A:
在电磁炉上面壳、下底壳之间的线圈盘四周部分加 装金属防辐射层,它主要是通过金属屏蔽层来吸收电磁炉在工作时经 线圈盘泄漏的电磁波

网友:
    单管的,有两种方式可以调整,但如果没搞过,这个会让你很痛苦的

网友:
    发一下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你发的电路如果没有软件处理,这个电路不可能通过传导干扰

网友B:
    图上C1 2uf电容不就是抑制传导的么,一般的X电容怎么可能放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磁炉上面壳、下底壳之间的线圈盘四周部分加 装金属防辐射层,它主要是通过金属屏蔽层来吸收电磁炉在工作 ...

    高高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C1 2uf电容不就是抑制传导的么,一般的X电容怎么可能放这么大

传导干扰是差模和共模共存的,如何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
    干扰可能通过地线传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导干扰是差模和共模共存的,如何抑制共模干扰?

X电容降低差模干扰,Y电容降低共模干扰,要想抑制共模干扰,要从接地、屏蔽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X电容降低差模干扰,Y电容降低共模干扰,要想抑制共模干扰,要从接地、屏蔽入手。

抑制设备的共模干扰通过电网传导出去,一般是在电源入端接共模电感.下图为打开电磁炉在4米处测得电网上的干扰

楼主:
    这样的电磁炉肯定过不了EMC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X电容降低差模干扰,Y电容降低共模干扰,要想抑制共模干扰,要从接地、屏蔽入手。

电源线上套下磁环再试下!EMC的解决思路,先定位,再根据实际情况找可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抑制设备的共模干扰通过电网传导出去,一般是在电源入端接共模电感.下图为打开电磁炉在4米处测得电网上的 ...

辐射测试的图也可以发下,就是注明超标频点及超标值的测试图。

网友(2023-06-27):
    我这里有一款家用电磁炉项目外发,有意者请加Q564250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