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09-14):
    软件为17.4版本,出drill文件时报错,导致钻孔文件出不出来,提示错误如图,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完全看懂,等以后碰到的时候,再来研究和学习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需要在这选择17.4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装了多个版本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装了多个版本引起的?

    是的,但是有的人没有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