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LED灯高于2V点亮低于2V熄灭?

楼主(2022-09-15):
电源供电电压是10V,输入电压是0-10V,如何控制当输入电压≥2V就点亮LED,而低于2V时LED就熄灭?

网友:
用比较器。

网友:
用一个2v的稳压二极管设计呀。

网友:
比较简单的放大就是用一个电压比较器和一个电压基准芯片,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我曾实测过绿色LED串联肖特基二极管,发光电压约2V,再串联一只电阻限流。只需3只元件就OK了。

网友:
你可以让它的地接在2v上,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