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下单做金手指了,用什么工艺呀。沉金还是什么呢?

楼主(2022-09-15):
要下单做金手指了,用什么工艺呀。沉金还是什么呢?

网友:
一般要看你的产品做什么用途,如果是经常插拔的建议做镀金,金厚可以自己定(金手指开发板一般是20U);如果是不经常插拔,就可以做沉金了。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电镀镍金, 防止腐蚀。如果你就是测试下,普通的也行。不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沉金不好么?

网友:
镀金就可以了啊。

网友:
量产的话电镀金,镀层厚度一般0.3um以上;测试的话无所谓了,随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