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设计从原理图导入PCB时的问题

楼主(2022-09-15):
本人在用AD10设计从原理图导入PCB时,居然在PCB的界面上看不到一个PCB封装。问题如下:
(1)出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我做的PCB封装名称与脚位跟原理图的封装名称与脚位不一样导致的?
(2)那在哪里能把PCB封装名称与脚位跟原理图封装名称与脚位设置成一样的?
麻烦各位帮忙指导一下,在此感激不尽,谢谢了。

网友:
    对应原理图修改你的封装不就可以了?不管修改哪一个,两个管脚数,管脚位号,封装名称保存一直就可以了

网友:
    封装是自己做的还是库里的,你肯定是没有加载封装上去,在工具里选择封装管理库,在添加封装。

网友:
    自己做的就更要小心了,在元件里面添加就好。

网友:
    看一下报的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
    要么是PCB里面未添加封装库,要么是你的原理图元件没添加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