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CPLD器件设计与实现UART

楼主(2022-09-15):
UART(即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器)是广泛使用的串行数据传输协议。UART允许在串行链路上进行全双工的通信。
---串行外设用到RS232-C异步串行接口,一般采用专用的集成电路即UART实现。如8250、8251、NS16450等芯片都是常见的UART器件,这类芯片已经相当复杂,有的含有许多辅助的模块(如FIFO),有时我们不需要使用完整的UART的功能和这些辅助功能。或者设计上用到了FPGA/CPLD器件,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所需要的UART功能集成到FPGA内部。使用VHDL将UART的核心功能集成,从而使整个设计更加紧凑、稳定且可靠。本文应用EDA技术,基于FPGA/cpld器件设计与实现UART。

一、UART 简介
1 UART 结构
--- UART 主要有由数据总线接口、控制逻辑、波特率发生器、发送部分和接收部分等组成。
--- 功能包括微处理器接口,发送缓冲器(tbr)、发送移位寄存器(tsr)、帧产生、奇偶校验、并转串、数据接收缓冲器(rbr)、接收移位寄存器(rsr)、帧产生、奇偶校验、串转并。
--- 图 1 是 UART 的典型应用。

2、UART 的帧格式
--- UART 的帧格式如图 2 所示。

--- 包括线路空闲状态(idle,高电平)、起始位(start bit,低电平)、5~8 位数据位(data bits)、校验位(parity bit,可选)和停止位(stop bit,位数可为 1、1.5、2 位)。
--- 这种格式是由起始位和停止位来实现字符的同步。
--- UART 内部一般有配置寄存器,可以配置数据位数(5~8 位)、是否有校验位和校验的类型、停止位的位数(1,1.5,2)等设置。

二、UART 的设计与实现
1、UART 发送器
--- 发送器每隔 16 个 CLK16 时钟周期输出 1 位,次序遵循 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假定数据位为 8 位)、1 位校验位(可选)、1 位停止位。
--- CPU 何时可以往发送缓冲器 tbr 写入数据,也就是说 CPU 要写数据到 tbr 时必须判断当前是否可写,如果不判这个条件,发送的数据会出错。
--- 数据的发送是由微处理器控制,微处理器给出 wen 信号,发送器根据此信号将并行数据din[7..0]锁存进发送缓冲器 tbr[7..0],并通过发送移位寄存器 tsr[7..0]发送串行数据至
串行数据输出端 dout。在数据发送过程中用输出信号 tre 作为标志信号,当一帧数据发送完毕时,tre 信号为 1,通知 CPU 在下个时钟装入新数据。
--- 发送器端口信号如图 3 所示。

--- 引入发送字符长度和发送次序计数器 length_no,实现的部分 VHDL 程序如下。
--- if std_logic_vector(length_no) = “0001” then
--- tsr <= tbr ; --发送缓冲器 tbr 数据进入发送移位寄存器 tsr
--- tre <= '0' ; --发送移位寄存器空标志置“0”
--- elsif std_logic_vector(length_no) = “0010” then
--- dout <= '0' ; --发送起始位信号“0”
--- elsif std_logic_vector(length_no) >= “0011” and std_logic_vector(length_no)
<= “1010” then
--- tsr <= '0' & tsr(7 downto 1); --从低位到高位进行移位输出至串行输出端 dout
--- dout <= tsr(0) ;
--- parity <= parity xor tsr(0) ; --奇偶校验
--- elsif std_logic_vector(length_no) = “1011” then
--- dout <= parity ; 校验位输出
--- elsif std_logic_vector(length_no) = “1100” then
--- dout <= '1' ; --停止位输出
--- tre <= '1' ; --发送完毕标志置“1”
--- end if ;
--- 发送器仿真波形如图 4 所示。

2、UART 接收器
--- 串行数据帧和接收时钟是异步的,发送来的数据由逻辑 1 变为逻辑 0 可以视为一个数据帧的开始。接收器先要捕捉起始位,确定 rxd 输入由 1 到 0,逻辑 0 要 8 个 CLK16 时钟周期,才是正常的起始位,然后在每隔 16 个 CLK16 时钟周期采样接收数据,移位输入接收移位寄存器 rsr,最后输出数据 dout。还要输出一个数据接收标志信号标志数据接收完。
--- 接收器的端口信号如图 5 所示。

--- 实现的部分 VHDL 程序如下。
--- elsif clk1x'event and clk1x = '1' then
--- if std_logic_vector(length_no) >= “0001” and std_logic_vector(length_no) <= “1001” then
--- --数据帧数据由接收串行数据端移位入接收移位寄存器
--- rsr(0) <= rxda ;
--- rsr(7 downto 1) <= rsr(6 downto 0) ;
--- parity <= parity xor rsr(7) ;
--- elsif std_logic_vector(length_no) = “1010” then
--- rbr <= rsr ; --接收移位寄存器数据进入接收缓冲器
--- ......
--- end if ;

网友:
多多交流技术上的知识,或实践中碰到的问题

网友:
UART允许在串行链路上进行全双工的通信。扩充了知识面了,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