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库元件

楼主(2022-09-15):
    我在库元件里画了keep out层 为什么在PCB上铺铜时 铜箔没有避开

网友:
    1, 对于双面板一些朋友在布双面板时,最后的地,都是两面直接铺铜,让所有地直接跟大箔铜连起来,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地没有连接的,都通了,就完事,大功告成。这样其实是有问题的,在你不注意的地方,可能连接地的地方是很细的。
    2,对于多层板。对于多层板来说,一般里层单独的层是地,在地层不允许走线的。这种需要注意的就是,铺地不要被过孔打断。
3,关于铺铜用网格还是实心铜的问题大家都一直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些说网格网会好一点,这样波峰焊接时,可以防止和缓解在高温时铜箔粘胶焊接的时候产生的气体使铜箔起泡。有些说实心铜对信号更好。

楼主:
    在keepou层放了一块封闭区域是隔开GND的距离  结果铺铜时没有避开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