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仿真中在哪里设置采样频率?

楼主(2022-09-15):
matlab仿真中在哪里设置采样频率?设置采样频率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采样周期就是你每隔多少时间记录一个点,看你说的应该就是1s,采样频率就是采样周期的倒数也就是1Hz,所以你里面fs=1
并不是说采样频率不够高就不能做FFT,而是这样得到的FFT不是数据真正对应的频谱,因为频谱上发生了重叠(根据Nyquist定理)
对FFT变换,假设你采样时间是dt,采了N(=2^M)个数据点,那么FFT变换后,同样得到N个点,每隔点对应的频率间隔就是df=1/(Ndt),另外FFT变换默认是左右对称的,所以FFT后得到的数据其实只有一半是有用的

网友:
你对FFT的概念有点混淆了。

网友:
采样就是将连续信号离散化,你生成的离散信号sample=(2^0.5).*u.*sin(2.*pi.*f.*a+fi)+rand;就是利用了采样间隔1/fs来生成的。采样频率满足奈奎斯特抽样定理,所以你如果进行傅里叶变换滤波之后能恢复出所生成的离散信号,如果不满足,进行傅里叶逆变换就会产生信号的失真。也就是说,如果你把fs设为<2f,那么生成的信号不会是正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