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设计一个DCDC降压开关电源应该如何选择设计?

楼主(2022-09-15):
如何设计一个输入12v输出5v的开关电源,用buck电路,怎么选mosfet型号?或者其他芯片?

网友:
常用的MOSFET选用30v Nmos即可,电流根据你输出电流值

网友:
常用3842,3843最经典和性价比高了,当然sop-8的封装(如果你对空间无太苛刻的要求)

网友:
关键指标要看你输出多少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