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串口终端不受控制的乱输出代码是何原因

楼主(2022-09-15):
求教一下,串口总段输出乱码,理论上是输出调试语句,但是输出直接不受控制的乱输出

网友:
1.检查一下接线有没有错误。
2.检查下时钟配置有没有错误。

网友:
板子的GND和电脑共地了没

网友:
应该是板子的GND与USB转串口的GND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