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ontroller就是单片机吗?和PLC有啥区别?

楼主(2022-09-15):
现在工业上的控制器,或者说微处理器种类繁多,有单片机cpld,PLC,这些概念是互不相容的吗?还是各有所包含?我觉得归结起来都是输入输出,然后计算。只不过每个种类的性能(速度阿之类的)不同,所以应用领域不同而已?是这样吗?

网友:
的确是的

网友:
由于IT技术的发展,微处理器种类很多,作为一般的人员很难准确的区分这些单片机,PLC,RTD,DCS等,我个人认为互有包含啦,首先他们都是基于微机技术,其次通过各种方式采集现场信号,通过计算,处理达到预想的控制目的,当然他们控制的领域也不同,单片机控制单体设备,采集点数少,PLC,DCS,RTD采集点数多,控制功能复杂,同时每个种类的一些参数也不同,如CPU处理速度等。

网友:
单片机就是microcontroller,具备一定的运算能力
PLC就是一个逻辑控制器,一个具有一定功能的单片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