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疑ADS管子内部参数报错??

楼主(2022-09-15):
    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伙遇到过没有,我今天仿了一只单管时,发现管子内部参数报错,不知道怎么回事?下面是报错信息:
        Mutual inductor `FET2FSL1.T1.Mutual1` has anunphysical matual inductance M=-6.831e-013. 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HB analysis `HB1`.
    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黑盒子,没办法操作啊,你试试用对应型号的root模型可用不。

网友:
    root模型是指管子模型吗,好像每个管子design kit底下只有个指示器和一个管子界面模型?

网友:
    每个型号的管子,都有root和met两个模型,在左面图标选择的时候就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