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oc设备电源需要接地测试EMC吗?

楼主(2022-09-15):
eoc设备电源需要接地测试EMC吗?

网友:
    一般EMC实验室的设备测试插孔和其他用电网络是分开的,而且要接大地。
比如静电测试需要接地放电是比较规范的做法。

网友:
    一般是不需要的。

网友:
    设备有接地和浮地两种设备,根据你的产品本身确定是否接地,不需要额外进行接地或者不接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