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的锁相环PLL 给外围芯片提供时钟

楼主(2022-09-15):
我使用的xlinx的v5的FPGA 我要用FPGA给外围的SRAM提供时钟,请问我是什么是什么管脚给SRAM提供时钟?是FPGA的全局时钟管脚,还是局部时钟管脚,还是普通IO口?

网友:
    全局时钟管脚GC和局部时钟管脚CC,只是针对输入时钟来说的,通过GC管脚进来上BUFG,可以将时钟直接上全局时钟网络。
    输出信号来讲,没有时钟管脚这个说法,所有IO都可以用。
PS:放心用吧,我们这200M的QDR时钟就是普通IO输出,没问题

网友:
    是的,由于时钟信号的特殊性,所以在FPGA板子上,只有一些专门为时钟输入而用的管脚,这样才能保证输入时钟的质量,然后时钟过来后,假设外源时钟是直接从晶体过来,那么PLL也是在设计时有可能需要的,所以从专用始终管脚到内部PLL,这就很自然的联系在一起了

网友:
    一般的IO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