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铺铜和打孔对于过电流能力的疑问

楼主(2022-09-15):
    如图所示:同样一个电感,比如需要打三个过孔和别的地方的铜皮进行连接。
那么第一种铜皮和过孔的方式和第二种方式,哪一种过电流能力更强?

网友:
    都是一样的,最小铜皮处不要小于焊盘就可以,对于过孔通流下面那种更好。

网友:
    此处差别不大,主要看铜皮的宽度,孔径及孔数量的多少来判断载流能力,当然孔距离焊盘越近回路会越短压降越小。

网友:
    过流能力跟温升也有关系,不只是取决于铜皮。

网友:
    第二种更好,过孔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过孔处到焊盘之间的这段铜皮越宽,过流能力越强,至于焊盘,不用考虑,因为会有焊锡增加过流能力

网友:
    下面的那个比较好,走线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