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稳压器如何控制其输出?

楼主(2022-09-15):
    开关稳压器如何控制其输出?0 }+ v1 C2 ]* Z$ k2 w

网友:
    开关稳压器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其输出电压以响应输入和输出电压变化。

网友:
    使用PWM控制相关电源开关的输入,从而控制其开关时间(占空比)。

网友:
    稳压器的滤波输出电压会反馈到PWM控制器来控制占空比。若滤波输出发生变化,则施加到PWM控制器上的反馈会改变占空比以维持恒定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