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decic命令 错误分析

楼主(2022-09-15):
    我的M文件:
    y0est = [0.3133283972712190; 0.001104257865152230; 0.55; 0; 0; 0; 0; 0; 0; 0;];
    yp0est = zeros(10,1);
opt = odeset('RelTol', 10.0^(-7), 'AbsTol' , 10.0^(-7));
    [y0, yp0] = decic(F, 2.533037911852984, y0est, [], yp0est, [], opt)

    运行后报错:
错误使用 decic>sls (line 170)
    索引可能大于 1。

    出错 decic (line 77)
        [dy,dyp] = sls(res,dfdy,dfdyp,neq,free_y,free_yp);

    出错 DAEsL (line 39)
[y0, yp0] = decic(F, 2.533037911852984, y0est, [], yp0est, [], opt)

    大家帮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索引可能大于 1。
    y0est,yp0est  只能是1个 ?你的有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引可能大于 1。
    y0est,yp0est  只能是1个 ?你的有10个。

    y0est和yp0est的意义不是方程中参数的初值么?我这个方程有十个参数,是不是应该有十个

网友:
    Decic调用ode15ipdinit(),它产生几个结果,包括ode函数的偏导数。然后将第二个偏导数传递给decic内部例程sls(),该例程计算其秩。如果rank小于固定变量的数量,那么sls()将发出您看到的错误消息。简单说就是您的自变量,超过等式的数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