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功率放大器?

楼主(2022-09-15):
    什么是功率放大器?

网友:
    在通信设备中,一个多级放大器的最后一级总要带上一定的负载,例如使扬声器发出声音,或者接到长途线路上使信号能作远距离的传输等,这就要求放大器输出一定的信号功率。因此这一级放大器就称为功率放大器。

网友:
    射频功率放大器是一个电路模块,用于增加射频信号的振幅、功率输出或驱动能力。

网友:
    射频功率放大器位于系统天线附近,为发射天线提供高功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