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控制芯片r7731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2-09-15):
开关电源控制芯片r7731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开关电源控制芯片r7731的工作原理:芯片的VDD脚接一个电容到地,一个电阻到输入电压正极,上电时输入电压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当电容上的电压充到芯片的启动电压门限值时,芯片开始工作。

网友:
    为了节能,启动电阻都比较大,单靠电阻电容不能提供维持芯片正常工作所需的电流,所以要在高频变压器上设一个供电绕组给芯片供电。芯片一旦启动工作,该绕组的输出电压就为芯片提供持续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