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倍频问题

楼主(2022-09-15):
    我用的是altera FGGA开发板 晶振是50M,我想问下怎么倍频到100M ,我是刚开始学的 ,还没怎么入门,是怎么实现倍频的?用程序还是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能说得详细点吗 ,比如方法 还有步骤,谢谢
我是要用内部PLL来实现倍频的,就是不知道方法,操作

网友:
    1. 检查你使用的altera FPGA开发板的使用说明,查看里面是否有支持10倍频的PLL
2. 如果有,请使用altera_mf 文件,找到该FPGA开发板里面倍频PLL的实例化模块的名称 比如叫 altera_pll 然后输入你需要倍频的参数,
    3. 在进行管教映射的使用,参照开发板的使用说明,把时钟输入引脚指定到参考说明的输入引脚, 把时钟输出(倍频后)的引脚指定到参考说明的输出引脚

网友:
    在quartus里面放置一个pll模块,把你的时钟输入接到模块的引脚上(需要看器件pdf查pll输入脚),然后设置pll某一路输出为2倍输入,就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主是说使用数字逻辑来设计倍频吗,,最好使用pll
    如果没有可以将一个clk相移90(使用pll或数字相移)而后与原clk异或就可以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