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开始时,怎么确定磁心的大小呢?

楼主(2022-09-15):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开始时,怎么确定磁心的大小呢?

网友:
    因为开关变压器使用频率的不同难以有定论,希望你先观察别人成熟变压器的设计结构,然后测量各种数据,会对你工作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与烘烤温度和油的纯净度,绝缘度有关系

网友:
    稍稍加大一点开关管集电极的尖峰吸收电容的容量试试,注意耐压要尽量高一点,最好2k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