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把命令窗口里的运行结果放到GUI界面上

楼主(2022-09-15):
    我现在做的一个设计,程序运行的结果在命令窗口里,比如一些输出语句后面的结果,我想把他放到GUI界面中文本框中,该怎么弄,希望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
    输出语句本身就是你自己控制输出的。
比如说一个计算结果,肯定有一个变量啊,给edit显示就行了啊。

网友:
    因为这个输出语句是在按钮CALLBACK里调用的M文件里的
M文件里不能用给EDIT
一给EDIT就出现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hand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