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发热过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15):
电解电容发热过高是什么原因?  g/ i' f$ j" z" I/ U

网友:
波纹电流的损耗会引起电解电容发热过高

网友:
    漏电流的损耗也会导致电解电容发热

网友:
    电容温升主要由波纹电流所决定,漏电流所造成的温升较小,可以忽略不计。但当电容品质下降时,漏电流变大,这部分温升就会急剧增加。如果线路参数未变,电容突然发热,估计就是品质变差所引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