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栅极振荡怎么都无法减弱,求大神相助

楼主(2022-09-15):
    先上电路图

    上管的波形调整的差不多了,下管怎么都无法减弱振荡。加大驱动电阻,gs加电容延缓开关非常缓慢了还是振荡。还有加稳压二极管,RC吸收都没什么效果。求大神给个方向!谢谢!

    这个是上管栅极

    这个是下管栅极

网友:
    加个电容,看看。

网友:
    是不是采样电阻搞出来的问题。还有采样电阻的走线。

网友:
    用差分探头测试

网友:
    你这是 MOSFET Vgs 波形, 震荡发生在 Cgd platue附近,也就是在charging 和discharging的过程中发生的。
    mosfet是东芝的DTMOS也就是 VDMOS,Cgd (datasheet上的Crr)比 LDMOS 大,
1. 注意 Cgs 和 Cgd 的比例,15-20
2. 换个器件,试试看CoolMOS或 optiMOS3/5
    3. 降低dV by dt或 di by dt

    过去给公司就这么解决的,不过如果你是大学的,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