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怎样仿真腔体的单腔频率温飘?

楼主(2022-09-15):
    请问CST怎样仿真腔体的单腔频率温飘?4 g/ m+ U9 t0 w1 z2 ^

网友:
    ansys可以仿真,现计算模式的电磁场分布,再根据表面电流算出表面热损耗加载到腔壁上,然后算出腔体温度分布,再算热应力形变,最后算形变后模型的谐振频率

网友:
    做温度分析,cst的功能恐怕没那么强大,cst电磁工作室里有做热分析和温度分析的功能,现在功能如何,我没具体看过,你可以查阅下,但针对做这种分析的还是其他软件比较好点,比如flotherm,ansys等都比较好一些,或则nastran好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