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分析一个电源(VIPer22A)

楼主(2022-09-15):
各位,帮我分析一个电源(VIPER22A)
这个电源是从一个产品上面拆下来的,没有烧坏的痕迹,PWM芯片是VIPER22A,还有个光耦PC817,这两个我换了新的上去也还是没工作,没起振,电源输入+310V正常,输出为0V,输出没有短路,不知道从何修起,请大家帮忙啊,谢谢!

网友:
检查变压器,R2,R5等元件。

网友:
    VIPER22A
    两个1N5822和TL431有没有检查过,还有C4用102P太小了点,你把它换上104P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