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的使用问题(CAE封装)?

楼主(2022-09-15):
在用pads2007制作CAE封装时,我想做一个QFN-32的处理器封装,但是用“CAE decal warzid" 这个功能做四边形封装时出现了两个问题无法解决:
1. 引脚的排列顺序总是与标准的芯片引脚顺序不一致!而且很难调整!如果在管脚排列里一一的修改,实在很麻烦,有没有更好的设置方法呢?
2.相邻十字交叉的管脚的名字标识总是互相覆盖和叠加在一起,把边框放大后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设置方法呢?

网友:
多多分享实际的例子、有实际用处的。

网友:
如果与标准芯片管脚排列相差很大,建议不要用warzid功能,自己手动设置管脚位置,至于管脚名可以在建立parttype时的edit electrical里定义,很方便的。

网友:
增加pin spacing 的值。

网友:
手动做比向导快,我从来不用向导做元件,利用重复放置管脚功能,一般做个CAE1-2分钟就OK了,简单的几十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