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mulink仿真框图为什么有一些背景是蓝色或者橙色的?是用S函数编的吗?

楼主(2022-09-15):
simulink仿真框图为什么有一些背景是蓝色或者橙色的?是用S函数编的吗?

网友:
颜色是可以设置的,单击你要改变颜色的模块,右键,选择format->background color->你就可以进行颜色设置了,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做mask设置。至于那个lnitAng,那是个子模块,需要点开后才能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